[求助] skill 寻找固定前缀的cell不成功

楼主(2019-09-24):
第一行语句可以找到,第一行cell名字完全匹配的情况下可以找到
第二行,只有名字前面的部分匹配的情况下,执行语句没有结果
请教,怎么匹配才能找到只有模糊名字的cell?

网友A:
通配符匹配可以参考rexMatchp函数及配合其他函数rex*使用方法

网友:
eetop的水印颜色那么深都把人家的内容给盖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配符匹配可以参考rexMatchp函数及配合其他函数rex*使用方法

你好,谢谢您的帮忙,我试了一下可以成功,可是又有新的问题,如图,匹配的时候我的cell名字是个变量,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帮忙,我试了一下可以成功,可是又有新的问题,如图,匹配的时候我的cell名字是个变量,这 ...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不知道是否是下面的意思:

string="M3_M2_CSDN"
rexMatchp("[M3][_][M2]" 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不知道是否是下面的意思:

string="M3_M2_CSDN"

谢谢,谢谢,感恩啊,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把变量加了引号,导致变量变成了字符串。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再学习一下正则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