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验证状态机

楼主(2019-09-24):
校招面试被问到:验证一个状态机应该用定向测试还是随机测试?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怎么验证一个状态机?

各位老哥有清楚的吗?

网友(2019-11-26):
不是做验证的,但是觉得应该是定向测试,如果随机了,状态机跳转也就随机了,跳错了怎么判断呢?

网友:
觉得应该是定向 +随机,定向可以验证到状态机是否符合正常功能,随机可以验证到状态机是否进行了异常处理等容错能力;一般验证都会定向+随机.

网友:
定向 +随机, 目的不一样

网友:
哎哟,我的第一反应是定向,听大家一说,哦~学习了

网友(2020-01-02):
定向 + 隨機 兩方面都要看.
這樣分析會比較客觀

网友(2020-05-13):
一般状态机的验证只要定向就可以了,最终查代码覆盖率的时候分析好FSM的覆盖率就可以保证状态机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