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运算符合理解

楼主(2019-09-24):
想请教各位一些skill 运算符的理解,
看了manul 后还是有一些不太明白,
如 putpropq, putpropqq, putprop 这三个,

重点想请教下 下面语句的解释:
if(!cv~>shapes~>purpose then
***
); if

if(!cv~>shapes~>layerName=="changedLayer" then
***
); if

这个 "!" 运算符如何解释,不太明白?

非常感谢!

网友:
if(!cv~>shapes~>purpose then
***
); if
!是非运算,在这里相当于如果cv指向的属性shapes~>purpose是nil(没有shapes或者没有shapes~>purpose的属性)就执行then后面的内容
if(!cv~>shapes~>layerName=="changedLayer" then
***
); if

这里的!跟上面的是一样的,但是!的优先级高于==,所以!cv~>shapes~>layerName不可能等于"changedLayer"的,所以不会执行then后面的内容,这里应该写成!(cv~>shapes~>layerName=="changedLayer")或者cv~>shapes~>layerName !="changed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cv~>shapes~>purpose then
***
); if

非常感谢,
我忘记考虑优先级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19-11-09):
引用 网友A:
if(!cv~>shapes~>purpose then
***
); if

想再请教您一下:
在virtuoso 界面下,我们双击一个view,默认会以可编辑模式打开,
我想将这种默认设置改为默认以只读模式打开,应该怎么做?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再请教您一下:
在virtuoso 界面下,我们双击一个view,默认会以可编辑模式打开,
我想将这种默认设置 ...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这里view指的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这里view指的是哪里?

view 指layout view ,简单说就是双击打开layout,设置为只读模式打开,

下面是我的详细描述,和一些疑问?

我们在virtuoso 的 library manager 界面,双击一个 cell view ,默认是以可编辑模式打开,
但我需要将其改为 双击以只读模式打开,
想问一下我应该对 .cdsinit 或 .cdsenv 文件作怎样的修改?去实现该功能

我在 */dfII/samples/local/ 目录下,想查找到关于双击的快捷键设置,但并没有找到,
似乎这个目录下没有关于 library manager 界面的快捷键默认设置文件,
想请问下关于这个界面的快捷键设置默认文件应该去哪里查找?

同时我用 SKILL API Finder 去查找双击后调用的 ddsServOpen 函数,但无法查找到,
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应该怎么去查找到该函数的用法说明?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这里view指的是哪里?

等于我想实现,双击一个cell view 的效果等同于选中一个cell view,右键然后选择 Open (Read-Only) 打开该cell,

现在我无法查找到他 在 Library Manager 界面双击操作 默认设置文件在哪?不然也可以仿照着修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