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lint adv_lint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09-25):
各位大咖,我用spyglass做lint check,发现有lint和adv_lint两个大选项,每个下面又各有子选项,这些有什么区别呢?

lint:
     lint_rtl
     lint_turbo_rtl

     lint_functional_rtl

     lint_abstract

adv_lint:

     adv_lint_struct

     adv_lint_verify

网友:
help 里面应该有介绍才对

网友A(2020-10-16):
你双击那个命令,会有description的

楼主(2020-11-16):
引用 网友A:
你双击那个命令,会有description的

那个都点开看过的,没看出来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B:

嘛都没分享啊

网友(2021-12-20):
楼主了解到是什么意思了吗?

网友(2022-02-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2016年3月29日 -- 新 思科技(Synopsys, Inc.,纳斯达克股票代码:SNPS)日前宣布:其SpyGlass® Lint Advanced产品开始发售。该产品利用Lint-Turbo技术,使性能提高到原来的10倍,内存占用缩小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并使设计收敛速度提高到原 来的3倍,加快了RTL验收速度。SpyGlass Lint Advanced基于行业领先的SpyGlass产品系列,采用静态验证方法,将成本高昂的大型复杂系统级芯片(SoC)设计的设计迭代次数降至最低。 Synopsys的Lint Advanced解决方案采用先进的结构技术、新型层次化引擎和深层功能分析,使SoC团队能够更早发现设计流程中的错误,节约宝贵的设计周期并加快 RTL验收速度。

网友(2025-05-30):
相关的解释在spyglass目录下查看SpyGlass_GuideWare_2023.03_UserGuide.pdf这个文件就可以,一般路径在doc/methodology_guide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