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焊线图中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9-09-25):
项目使用的封装类型是 SOP16L,焊线图上的参数如下:
封装外观尺寸:body size  9.9*3.9*1.5(mm*mm*mm)
这个理解是整个封装的尺寸大小。

lead frame : sop16l 55*55 MTX -12-B

这个参数应该是封装体内焊盘的大小,我的疑问是55*55是55mil*55mil 的意思吗?还有MTX-12-B是什么意思?

请指导,谢谢

网友:
猜测应该是55milx55mil的epad尺寸,具体意思咨询一下封装厂啊

网友(2019-11-27):
55x55mil是中间Die pad的尺寸,MTX-12-B是引线框架的一种分类。我猜是多列12个。可以与封装厂确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