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的电荷泵极性可调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19-09-2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做一个PLL,电荷泵要做极性可调,既可以控制负斜率的VCO也要可以控制正斜率的VCO,这个该用什么方式实现?
(正斜率压控振荡器的输出频率随电压的增加而增大。负斜率压控振荡器的输出频率随电压的增加而减小)

网友A:
交换PFD的输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PFD的输入就行。

你的意思是 参考输入和反馈信号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