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D limit和core limit是什么

楼主(2019-09-25):
如提:PAD limit和core limit是什么

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看工艺的设计规则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工艺的设计规则说明

好的

网友B:
PAD limit:芯片的Size由PAD的数量决定;
core limit: PAD数量可能不多,Size由里面的电路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 limit:芯片的Size由PAD的数量决定;
core limit: PAD数量可能不多,Size由里面的电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