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的时候会有很小的label 那个怎么取消

楼主(2019-09-25):
就是这个 怎么取消掉

网友:
这个是xl功能自带的提示,不用管它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不是忘记附图了,就是哪个?

网友A:
XL状态下,Options==》Net Name Display==》不要勾选Display net name label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状态下,Options==》Net Name Display==》不要勾选Display net name labels就可以了。

或者点一根横线上有abc和一个眼睛的图标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