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电路问题一个label问题!

楼主(2019-09-25):
请问大家一个电路连线问题:一个模块调用8次,如果有它的net<0>和net<6>、net<2>和net<5>连接在一起,这种情况怎么在这根线上打label。
比如 1569414927(1).png   十万火急!

网友:
lable<7:0>

网友:
你看这样行不行,在一条线上赋两个net name。调用这个模块,比如2、6都连到net31上,那么这条net31你q一下net name改成net<2> ne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