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管子

楼主(2019-09-26):
在布局时,native管子可以和其它的native管子nisland最小间距摆在一起吗,还是要符合native最小间距才行。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design rule有没有特殊要求了,可以两种都试试跑一下DRC看哪有有问题哪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design rule有没有特殊要求了,可以两种都试试跑一下DRC看哪有有问题哪种没有问题 ...

这些管子的电位都一样,DRC没有问题,担心LVS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管子的电位都一样,DRC没有问题,担心LVS会有问题。

一般DRC 没有特殊要求你不能摆放在一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LVS,你也可以随便做个case来确认一下
另外还要看这native管子在电路中是做什么用的,如果属于比较敏感的电路的话那就给这群native管子单独加dummy单独加pick up ring,这样最保险
但是如果这群native管子和其他非native管子有匹配要求的话那就还是一起摆放一起做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RC 没有特殊要求你不能摆放在一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LVS,你也可以随便做个case来确认一下
另外还要 ...

好的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