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chipscope 编译时出错

楼主(2019-09-26):
如题:ise  chipscope 编译时出错 ,提示inserter.exe已停止运行,什么原因??

网友:
我有兩個建議...
1.  先複製project 到一個新的folder.  把cdc file  remove.   在synthesis 一次.     之後再從新的抓出你需要的chipscope
2.   先確認你ISE版本. 還有window 版本. 上網看看是不是有相同的人遇到一樣的問題....

如果都還不行...那就在上來提供一下ISE Error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