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 DRC 问题

楼主(2019-09-26):
Only one Native MOSFET Island (single/multi-finger) is allowed in a native region什么意思,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就是同一块native识别层区域只允许出现一个Native MOSFET啊(多finger的也算一个)

网友B:
M==1 fing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同一块native识别层区域只允许出现一个Native MOSFET啊(多finger的也算一个) ...

是的  不明白Native MOSFET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 finger=n

你好 M 和 finger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M 和 finger有什么区别吗?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网友(2023-09-05):
请问大佬这个有办法让一个native识别区放多个native管子吗?如果一个管子有多个M组成,那该怎么做匹配呢,我给他们匹配靠在一起的时候,DRC就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同一块native识别层区域只允许出现一个Native MOSFET啊(多finger的也算一个) ...

请教大佬,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这一点呢(就是在同一块native识别层里让它可以出现多个管子)?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要给native差分对的版图做共质心匹配,但是如果和普通的管子一样靠在一起匹配之后就会出现这个DRC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这一点呢(就是在同一块native识别层里让它可以出现多个管子)?我现在遇到 ...

拉大管子AA的距离

网友(2023-12-22):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明白Native MOSFET指的是什么。

耗尽型mos,会有负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