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2C信号毛刺怎么滤波?

楼主(2019-09-26):
最近看一个I2C的IP核的源码,为了滤波和去除亚稳态,代码里面用好多级触发器来保存I2C信号,还做了滤波处理。但是对于下面红色代码部分是如何滤波,还是不太清楚:以下是代码: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begin
                if(!nReset)
                        begin
                                cSCL         <= 2'b00;                                // 复位,全部清0
                                cSDA        <= 2'b00;                                // 复位,全部清0
                        end
                else if(rst)
                        begin
                                cSCL         <= 2'b00;                                // 复位,全部清0
                                cSDA        <= 2'b00;                                // 复位,全部清0
                        end
                else
                        begin
                                cSCL         <=         {cSCL[0],scl_i};
                            cSDA        <=         {cSDA[0],sda_i};
                        end
        end

//         SCL和SDA滤波器的计数器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begin
                if(!nReset)
                        filter_cnt <= 14'd0;
                else if(rst || (!ena))
                        filter_cnt <= 14'd0;
                else if(~|filter_cnt)                                //
                        filter_cnt <= clk_cnt >> 2;
                else
                        filter_cnt <= filter_cnt - 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begin
                if(!nReset)
                        begin
                                fSCL         <= 3'b111;
                                fSDA        <= 3'b111;
                        end
                else if(rst)
                        begin
                                fSCL         <= 3'b111;
                                fSDA        <= 3'b111;
                        end
                else if(~|filter_cnt)
                        begin
                                fSCL         <= {fSCL[1:0],cSCL[1]};
                                fSDA        <= {fSDA[1:0],cSDA[1]};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begin
                if(~nReset)
                        begin
                                sSCL <= 1'b1;
                                sSDA <= 1'b1;
                                dSCL <= 1'b1;
                                dSDA <= 1'b1;
                        end
                else if(rst)
                        begin
                                sSCL <= 1'b1;
                                sSDA <= 1'b1;
                                dSCL <= 1'b1;
                                dSDA <= 1'b1;
                        end
                else
                        begin
                                sSCL <= &fSCL[2:1] | &fSCL[1:0]|(fSCL[2] & fSCL[0]);

                                sSDA <= &fSDA[2:1] | &fSDA[1:0]|(fSDA[2] & fSDA[0]);

                                dSCL <= sSCL;
                                dSDA <= sSDA;
                        end

        end

楼主:
为什么存进3bit寄存器里面的3个值,有2个位为1就能实现滤波?

网友A:
你想错了吧:
sSCL <= &fSCL[2:1] | &fSCL[1:0]|(fSCL[2] & fSCL[0]);

fSCL[2:1]必须有一个为0,才能为0
fSCL[1:0]必须有一个为0,才能为0
fSCL[2]和fSCL[0]必须有一个为0,才能为0
也就是说当上面3个同时满足时, sSCL才能为0.
所以也就是说bit2和bit1同时为0, bit1和bit0同时0或者bit2和bit0同时为0,sSCL就是0了。这样确实是相当于滤波了。相当于3次filter_cnt为0的情况下,采了cSCL3次,只要保证2次是0,sSCL就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错了吧:
sSCL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