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计码转成二进制码的模拟电路

楼主(2019-09-26):
请问大侠,谁有温度计码转成二进制码的模拟电路实现的资料,请推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简单到不知怎么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到不知怎么答

你可以推荐篇文章,发个网页链接,或者说哪本书上有,哪怕你随便说个思路,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推荐篇文章,发个网页链接,或者说哪本书上有,哪怕你随便说个思路,都可以。
...

SD-ADC设计通常需要把 T 转 B
或者先拿2bit来试试
先把码写出来,观察一下规律,二进制的bit1与温度计的1个数对应关系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直接怼真值表。
或者搭简单的一位全家器,一层层的递归上去。
PS:单纯模拟感觉一般没有T转B的需求,一般都是要送给数字才有这种需求,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丢给数字让数字,那边就一行代码的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