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name 问题

楼主(2019-09-26):
改一个cell的名字出现这个警告,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rename的cell锁住了,把这个cell关闭并且readonly,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不行需要把layout下面的*lock相关文件删掉(小心不要删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ename的cell锁住了,把这个cell关闭并且readonly,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不行需要把layout下面的*lock相 ...

谢谢你解决掉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