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5G PA发射功率远低于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9-26):
    做了一个2.5G的PA,是polar调制的,片内balun匹配输出,恒包络下输出功率和设计很接近,但有幅度调制时输出功率比设计低了6dB, 主要是功率一大了,就失真很严重,LO和各次谐波都很高,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经验?

网友:
1, 计算调制信号峰均比了么? 考虑峰均比再看功率是否正确。
2, 有balun,二次谐波不会高,高次谐波有filter处理么?
3, 失真很严重是怎么定义的? EVM分解幅度/相位error分别是啥样的?
4, polar调制不会有LO泄露,如果有要确认相位调制是否正确。
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
补充一点:
既然是polar调制,首先要确认PA的幅度响应是线性的。这点做不到,那么加非恒包络的调制信号上去,EVM全废了。

楼主:
失真很严重,除了直接灌调制信号看星座图,也通过灌入一个单载波和射频2.5G混频发射,会发现IM3在输出双tone-10dBm时,IM3相差30dB; 如果再提高发射功率,IM3就迅速恶化,到了-7dBm, IM3就马上到了只差10dB, 此时2次/4次/5次所有谐波都上来了。

幅度信息经过DAC后有filter低通滤波,但PA后面balun输出,这些是没有滤波的。

网友:
你先测一下恒包络时的功率输入输出曲线吧,输出饱和功率多少?看起来你-7dBm那个时候已经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