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输出信号有必要从1.2V转为3.3V吗

楼主(2019-09-27):
输出信号10MHz,芯片内部有必要做1.2V转3.3V的电路吗?
如果不做的话,在PCB上怎么处理呢?
如果做的话,这个电压转化电路要注意些什么呢?有资料的话更好了,谢谢

网友:
主要看接口定义要求,弄个芯片内部可以弄个电平转换电路,注意的话就是沿和占空比的处理,并不麻烦

网友:
还是转吧!一个LS的事情而已。
如果用1.2的core直接捅出去,总要冒一点ESD的风险。
如果用IO器件捅出去,搞得不好某些极限corner阈值都很紧。

网友:
一般要看系统定义,IO的电源是通信用的,电平和阈值需要和系统内其他芯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