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栅极接偏置,源漏悬空为啥cadence仿出来有电压?

楼主(2019-09-27):
如图,电压是怎么形成的?

源漏悬空

源漏悬空

网友:
应该是在G、SUB加的电压形成的,但是实际上S/D是浮空的,并没有电压

网友A:
楼主期望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没有电压“ 是指等于“0”?

网友:
可以看下你的dcop的homotopy是怎么来的,可以试下不同的方法,估计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有寄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期望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没有电压“ 是指等于“0”?

悬空的话 应该是没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空的话 应该是没电压的吧

现实世界,没有“无限”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