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服务器设置

楼主(2019-09-27):
如何设置账号只有上传权限,没有下载权限?

网友A:
设置FTP,如WSFTP,上传和下传是分开设置的,你设置限制下传的权限,放开上传权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FTP,如WSFTP,上传和下传是分开设置的,你设置限制下传的权限,放开上传权限,就行了 ...

多谢!

网友:
不客气,小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