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楼主(2019-09-27):
如题,当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SPLIT,电路中两个串联mos管中间的连线(只有这两个mos管连接这根线)如果是一根线,版图中分成多个线是可以通过LVS(电路设计允许这样搞);如果这个线电路中变成类似<1:0>这样,版图中画成一根线也可以通过LVS(电路设计不希望版图这样搞),那么有没有选项可以识别出错误呢?

网友A:
LVS开关设置成: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把这个开关关上应该会把第一种情况报出来,第二种情况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开关设置成: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把这个开关关上应该会把第一种情况报出来,第二种情况就不知道 ...

第一种情况是实际需要的,只是针对第二种情况想进行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