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完整的测试验证一个I2C,IPCore

楼主(2019-09-27):
MPW已经做了一个I2C的电路,测试未发现问题。

但是这种数字电路没有相关经验,现在主要担心验证不够充分!
如何考虑充分验证这个问题呢?谢谢(一直是做模拟电源方面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把自己常用的几种情况多测试一下,条件允许就看一下覆盖率,然后找负责测试的软件人员,看看还有哪些情况需要测得

网友A:
功能覆盖和代码覆盖率双100%的标准去衡量验证的完备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覆盖和代码覆盖率双100%的标准去衡量验证的完备性

谢谢,这个是验证思路,验证的强度呢?比如验证次数,跑多少次?是否做高低温测试?有没有啥JEDEC标准可以参考呢?

模拟芯片,有高温工作试验,在125deg条件下,跑168小时,500小时,或1000小时,有Hast 高温高湿试验
数字有吗?

网友:
前仿如果功能覆盖和代码覆盖率双100%,则没问题了,跟验证次数无关.至于高温,电压方面需要后仿网表加入不同corner的sdf仿真,看时序是否满足,简单的电路一般sta时序分析可以保证.

楼主(2019-11-06):
引用 网友A:
功能覆盖和代码覆盖率双100%的标准去衡量验证的完备性

谢谢,请问下这个功能覆盖和代码覆盖率双100%的标准,是前仿真时的要求吧?

芯片已经回片后,实验室测试还能达到功能覆盖和代码覆盖率双100%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