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线宽

楼主(2019-09-28):
在cadence ic版图设计layout中,金属线的宽度与电流大小是有关系的,在电流过大的情况下,除了用多层金属层并联接线来提高线宽,在同一层金属层中并联接线是否也有效?还有别的方法吗?求教!

网友:
可以并联走几根的

网友:
多跟并联也是有效果的,或者用高层金属,一般高层金属比较厚,承受电流能力也比较强

网友:
肯定可以啊,一根不够来两根吧,理论上一个正常运行的芯片每一层金属走的总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
算线宽直接加宽,也可以多走几条,多走几层

网友:
在同一层金属层中并联几根当然有效了的,另外走特别大的电流,可以用顶层,顶层一般承载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