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iberate提取32位加法器的lib

楼主(2019-09-28):
抽取32位加法器时的define_arc该怎么写呢?

还有存在bus类型时define_cell该怎么写,需不需要定义define_bus

楼主:
自己一个人研究,却没有一个人指点,好难啊!
仅仅看那几个文档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2020-09-15):
引用 楼主:
自己一个人研究,却没有一个人指点,好难啊!
仅仅看那几个文档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20-10-22):
这lib太大了吧。不太可能

网友:
Standard cell 用 Liberate 产生 .lib。
32位加法器算是一个小 block。 通常只在意这个 block IO 的 timing, block 内部 path 的 timing 不需要的。 Block level 生成一个 ETM .lib 就足够了。 Tempus 里 do_extract_model  就可以产生 .lib 了,没必要跑 Liberate。

网友(2023-08-24):
楼主你们跑出来 area为0吗,我跑出来一直都是0.能否给个解决思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