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 做IR drop 和EM 都在什么corner 下

楼主(2019-09-28):
想问一下,通常28nm 做IR drop  和EM 都在什么corner 下?十分感谢

网友A:
IR drop和EM最好在TT做, 这俩和器件的corner 没关系,device corner只影响IC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 drop和EM最好在TT做, 这俩和器件的corner 没关系,device corner只影响IC的速度。 ...

我们现在做ff 0.99 125 的,说是最坏的情况,你们通常都做TT的?是商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 drop和EM最好在TT做, 这俩和器件的corner 没关系,device corner只影响IC的速度。 ...

您好,想问一下redhawk可以设置仿真的年限吗?

网友(2021-03-30):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signoff 文档吗?

网友:
我用的TT,比较care leakage的话或者汽车电子会跑ff150

网友:
看需要的商用年限。ff 125 好像对标的是十年 ,如果只一两年 用tt 25 没啥问题

网友B:
我们也是在 ff 125 下,28nm leackage  影响很大的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A:
IR drop和EM最好在TT做, 这俩和器件的corner 没关系,device corner只影响IC的速度。 ...

这个回答不准确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是在 ff 125 下,28nm leackage  影响很大的

学习了

网友(2024-12-18):
ff 125吧 ,要求不高的 ff 110也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