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本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9-28):
如图所示。为什么节点X必须具有到电压Vb的直流通路呢?如何理解,“去掉Rb,X点浮空无法确定电压

网友:
没有Rb的话,Vin与Vb有点矛盾

网友A:
电容隔直了啊,没Rb,直流电压从哪里来

网友:
因为交流耦合隔离直流。没有Rb的话,如何确定栅极直流工作点电压?

网友:
基本常识啊。常见的大部分电路工作要先设定DC点,small signal 都是基于合适的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隔直了啊,没Rb,直流电压从哪里来

Vb直接加到x节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b直接加到x节点可以吗

那交流信号加不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Vb直接加到x节点可以吗

那样的话X点的电位就固定了,信号再怎么加也加不进去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X点的电位就固定了,信号再怎么加也加不进去了呀。

有道理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