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MOM电容DAC版图匹配问题

楼主(2019-09-28):
小弟目前在画一个10bits的MOM电容DAC版图,采用6-4两段分裂电容阵列,后仿时其它位比值均为2,唯独衰减电容两侧的电容比值怎么调都达不到2,连1都达不到,有没有做的大神指点一下啊?附上我画的版图钟的分裂电容部分

楼主:
有的,上面和下面被黄色金属连接起来的就是dummy电容

网友:
新手 新手

网友(2023-06-15):
同问解决方案

网友:
是不是基准电容本身的寄生增大幅度太大,可以考虑调整布局布线

网友:
提一下寄参看看,以比例为1的为基准,2倍实际小了的话就给他加线加寄生

网友(2023-12-04):
改设计,用冗余设计方法,让分段电容也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