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PEX 验证时出现 fatal error,寄生参数应该提取完了,但是CalibreView打不开

楼主(2019-09-28):
目前研一,刚开始搞模拟设计,不是很会这些软件,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不是提示你看log文件了吗,里面有具体错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示你看log文件了吗,里面有具体错误原因

UTC 2019 x86_64
INFO: Parsing command line arguments...
INFO: License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for calibreqdb.
INFO: Parsing cellmap file...
INFO: Executing back annotation...
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

这是logfile里的错误原因,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这个帖子跟你的错误很像,你参考一下http://bbs.eetop.cn/thread-767816-1-1.html

网友(2020-08-14):
前辈,这个log文件在哪里啊

网友B:
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2022-03-15):
请问解决了吗?遇到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D(2022-05-05):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人很多,统一在这层回复一下。
解决办法:virtuoso的命令行窗口——Tools——Library Path Editor——选中出问题的lib——File——Import lib.defs——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见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遇到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见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

见9楼

网友(2022-12-14):
引用 楼主:
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人很多,统一在这层回复一下。
解决办法:virtuoso的命令行窗口——Tools——Library Pa ...

层主您好,按照您的方法尝试过后,还是存在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有进一步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E(2023-07-13):
引用 楼主:
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人很多,统一在这层回复一下。
解决办法:virtuoso的命令行窗口——Tools——Library Pa ...

怎么看是哪个库(lib)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是哪个库(lib)有问题?

就是你design对应的那个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