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dl生成schematic参数对应不上的解决办法,附件是devicemap

楼主(2019-09-28):
       cdl生成schematic的时候经常碰到参数对不上,这个时候需要load devicemap 文件。具体可以参考附件的devicemap根据实际项目填写,特别要注意的是不管网表的里面的器件名字跟PDK名字一不一样在devSelect这一栏一定要填上网表上对应器件的名字。一定不要填pfet,nfet这些,不然器件会对应不上!

网友A:
你是来骗下载的....

网友B:
要是5端器件怎么写DEVMA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骗下载的....

我图片已经把devicemap贴出来了,你要是不愿意下载附件可以自己敲又没几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5端器件怎么写DEVMAP呢?

这个是cdl导成schematic,跟几端器件没有关系的。devicemap是用来对应器件名称跟器件参数,不是用来对应器件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cdl导成schematic,跟几端器件没有关系的。devicemap是用来对应器件名称跟器件参数,不是用来对应 ...

谢谢,我试下

网友(2020-03-21):
按照你的方法尺寸还是对应不上

网友(2020-07-30):
楼主我用了你的方法还是没对应上,以前我成功过一次,就是用的nfet,这次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参数始终对应不上

网友:
这个CDF参数要哪里看呢?

网友:
有人cdl转schematic成功过吗 我始终参数对应不上 特别是m 和 fingers

网友(2022-01-28):
m和finger怎么设置,有大牛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2022-07-04):
又是个骗子,还不如我自己写的,就这?

网友(2023-03-27):
请问 IC61 的这个按钮在哪里呢?

网友(2025-03-13):
这doc还是挺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