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OK信号电路

楼主(2019-09-29):
电路结构是啥样的。想基准建立以后,输出一个OK信号。

网友:
做一个翻转电平约为1v的反相器来检测吧,当然这是相当粗糙的做法

网友:
还有一种简单粗糙做法是拿bandgap做一路电流镜,对一个电容充电,电容后接一个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