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怎么设置对typical时序lib的分析?

楼主(2019-09-29):
innovus 在import design中,可以在MMMC中设置分析的setup和hold时序,一般setup和hold分别指定ss和ff的lib,但如何指定typical对应的lib呢?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list view_setup] -hold [list view_hold]

网友A:
list后面可以写你任何想分析的view啊。
你用“create_analysis_view” 把所有corner , 所有lib,都组合出来view,比如abcd  。。。。。然后set_analysis_view , -setup, 可以list [a b c d] , -hold,也可以list [a b c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后面可以写你任何想分析的view啊。
你用“create_analysis_view” 把所有corner , 所有lib,都组合出来 ...

我尝试着如下修改,但是发现2者PR后生成的sdf文件差别很大,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view_setup view_typic} -hold {view_hold}set_analysis_view -setup {view_setup} -hold {view_hold view_ty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