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PTAT电流源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9-09-29):
请问各位前辈,PTAT电流的温度曲线为什么会有点向下凸?

PTAT电流源的温度曲线

PTAT电流源的温度曲线

楼主:
上图是用之前的工艺做的电流的温度曲线。现在这个工艺会往下突出,但是在两个边界温度的值正常

楼主:
我检查了下用来钳位的二级运放,第二级mos管处于线性区,请问和这个因素相关吗?

网友:
你看看两个点电压曲线不就知道是不是运放问题了

网友:
和三极管的二阶温度系数相关吧,不同工艺会有差异

网友:
PTA是电压,电流还要考虑电阻温度系数!

网友(2020-08-12):
应该是电阻温度系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