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调制器输出做FFT

楼主(2019-09-29):
各位大神,对sigma-delta ADC调制器输出做FFT变换,在频谱上除了信号的主频外,为什么会有一根比信号主要高的谱线?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频谱图如下
有知道的大神吗,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
那是DC值了,把DC去掉就OK了

网友:
怎么去DC?

网友:
你的频率怎么是负数?

网友:
可以考虑这种方法:
把DSM的输出code的高低电平转换为正负相反的两个电压,比如
1 -> 1V
0 -> -1V

网友A(2019-11-06):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画功率谱密度的matlab代码吗,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画功率谱密度的matlab代码吗,想要学习一下

兄弟,你现在有这个代码了没有,求分享

网友(2022-02-17):
亲,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2-06-01):
是DC值,需要抑制DC啊

网友(2023-08-17):
同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