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测试出来谐波很大,令人费解,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9-09-29):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5697500018075.png  如题,SAR ADC测试出来谐波很大,DNL正常,INL-7LSB  -  19LSB,求大神支招,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哪些

HD =

         0  -54.6640  -53.9000  -59.3858  -85.4386  -67.7580  -71.5097  -76.1585  -73.3859  -82.6173

ENOB=7.8
SNR=54
SNDR=49

网友A:
ADC之前加滤波器了没?加驱动了吗?

网友B:
即使不愿意描述一下具体的架构,
但是最起码采样部分的电路还是有必要描述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愿意描述一下具体的架构,
但是最起码采样部分的电路还是有必要描述一下吧? ...

都认为你们是大神啊,都能知道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之前加滤波器了没?加驱动了吗?

因为速度低,所以没加驱动,也没加滤波器,没加滤波器会影响非线性吗?

DAC电路采用的是CR 混合结构,底板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愿意描述一下具体的架构,
但是最起码采样部分的电路还是有必要描述一下吧? ...

DAC采用的是CR 混合结构,采样电路采用的是底板采样,无boost switch,输入信号到ADC的输入的线非常长,估算电阻有10K,高位电容5bit ,总电容400fF左右。你觉得是采样电路的原因吗?我带上10K的电阻仿真仿不出非线性差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C采用的是CR 混合结构,采样电路采用的是底板采样,无boost switch,输入信号到ADC的输入的线非常长, ...

10K的路径寄生电阻?纯粹寄生电阻还是有什么开关?怎么保证线性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的路径寄生电阻?纯粹寄生电阻还是有什么开关?怎么保证线性度的?

就是走线电阻,采样时间800ns,算出来这个走线电阻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的路径寄生电阻?纯粹寄生电阻还是有什么开关?怎么保证线性度的?

除了走线电阻之外还有几个mux,仿真看来mux不会影响非线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走线电阻之外还有几个mux,仿真看来mux不会影响非线性

频率变化,HD2/HD3有明显的差别吗?采样的非线性和信号频率相关,静态非线性和信号频率弱相关
怎么越看越像是静态非线性导致的呢?
总共多少BIT,你的INL误差折合到THD大概多大?
CDAC/RDAC怎么分段的,CDAC温度计码+RDAC温度计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变化,HD2/HD3有明显的差别吗?采样的非线性和信号频率相关,静态非线性和信号频率弱相关
怎么越看越 ...

INL如何折算成THD? 请指教,我是用码密度发测试的INL。采样的非线性与采样时间相关我理解,和信号频率相关就不太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NL如何折算成THD? 请指教,我是用码密度发测试的INL。采样的非线性与采样时间相关我理解,和信号频率相 ...

INL和THD的对应关系我也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了。
只是依稀记得,各level出现的概率,各level误差的能量,加权以后应该就是distortion的能量。
输入频率越高,相同采样时间track and hold的量就越大啊,所以我觉得可以扫描输入频率看看现象

网友C:
你先看看你家加的信号源谐波怎样。

网友:
可能是输入带宽不够,或者信号超出范围。

楼主(2019-10-30):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看你家加的信号源谐波怎样。

确实谐波不怎么样。请问有推荐的信号源吗?谐波70dBc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谐波不怎么样。请问有推荐的信号源吗?谐波70dBc以上的

RIGOL的射频信号源还算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GOL的射频信号源还算可以的。

看了一下,这个信号源的谐波比我现在用的这个还要差点。还是加滤波器算了

网友D(2020-01-22):
引用 网友B:
频率变化,HD2/HD3有明显的差别吗?采样的非线性和信号频率相关,静态非线性和信号频率弱相关
怎么越看越 ...

请问 温度计码是怎么定义的,如何用逻辑电路表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温度计码是怎么定义的,如何用逻辑电路表示。谢谢

这是一种编码方式,很多DAC的书上都有

网友(2020-02-23):
引用 楼主:
这是一种编码方式,很多DAC的书上都有

求推荐书或者论文,谢谢

网友(2020-04-09):
低速下还是这样就不是采样问题,精度这么高电容大小不知道够不够,SAR DAC的失配很容易出问题,后仿都可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