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DFT security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9-09-29):
最近在学习加密算法的电路实现,了解到DFT有security这样一种保护措施,想请问一下该方法是如何实现,一般采用什么算法,密码多少位,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提供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好像inter有一个DFT的IO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进入DFT模式,以防止用户强行开帽进入DFT,有没有具体怎么实现或者类似的安全措施如何实现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保护进入dft 模式,还有就是避免dft模式下能够读到rom code。

网友(2019-12-06):
some hacker use BSCAN for attacking system, some using SCAN chain crack the CES ( in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