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_AB输出级极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29):
Class_AB输出级极点计算问题:米勒电容CC1=CC2=1pF,CL=5pF,输出电阻为输出管自身ro的并联。

1.单独加CC1或CC2,获得的主极点位置大概一样;

2.同时加CC1和CC2,主极点位置大约是单独加CC1和CC2的1/2处。

上述两种解法,用米勒补偿原理获得的计算值和仿真值一致。

问题是:

单独加CC1或CC2时,发现加CC1的相位裕度好于单独加CC2的相位裕度。进一步分析,发现CC1补偿次级点比CC2单独补偿的次级点大。
这俩个电容对次级点的贡献应该是一样的啊?了解的大神可以指定一下吗?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差多少呢?
电容一样大,但输出的nmos和pmos gm不同,也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多少呢?
电容一样大,但输出的nmos和pmos gm不同,也有影响吧

这地方应该是gmn+gmp吧,再说我调的gmn≈gnp,看次极点的位置差不多差两倍,CC1电容补偿计算的极点大,CC2补偿计算的极点小。
很奇怪。

网友:
只挂一个电容的话,从极点的角度来看当然只能看到一个gm,
你的P/N输出管gm都差不多,那么N管的宽长比肯定比P管小不少,看你电容,P的cgg比N要大不少,按理说用CC1的时候输出极点应该更小才对啊?

楼主:
米勒补偿看的是电容两端的增益啊,两个gm都应该考虑吧

网友(2024-02-28):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M34和M36是作为浮动电流源的,所以M18和M135应该都是diode-connected吧?但是从图上来看M135是个电流源,不会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M34和M36是作为浮动电流源的,所以M18和M135应该都是diode-connected吧?但是从图上来看M135是个电流源,不 ...

轨到轨的时候两个都是二极管连接,它这个应该是低压折叠共源共栅,不会有影响的,只有一边是二极管连接也能工作。

网友:
高速高精度classAB轨至轨outbuf设计报告 https://bbs.eetop.cn/thread-954521-1-1.html

网友C(2025-02-27):
会不会是因为浮动管N和P的gm不一样呢?这么一来一点和二点的小信号阻抗就不一样了,所以Cc2相关的电阻大,其带来的极点就向低频;Cc1相关的电阻略小,其带来的极点就向高频。(见下图)
我的困惑是,加入浮动管N和P的gm不同,那么同时加Cc1与Cc2是会产生一个极点呢,还是会产生两个比较相近的极点?怎么理解?

网友D(2025-08-08):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浮动管N和P的gm不一样呢?这么一来一点和二点的小信号阻抗就不一样了,所以Cc2相关的电阻大, ...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这种class AB结构究竟为什么需要两个miller电容,只用一个可以吗,为什么不能视作两个电容并联,究竟产生一个极点还是两个极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这种class AB结构究竟为什么需要两个miller电容,只用一个可以吗,为什么不能视 ...

你好,1、使用两个miller电容是因为分别需要对输出级上下的管子进行补偿,只用一个应该是不行的;2、能不能视为两个电容并联要看浮动栅的配置,如果是sansen书上那个,浮动栅是被自举的,那么两个补偿电容Cc不能视为并联(因为浮动栅阻抗无穷大,断开了);3、如果完全匹配,那Cc1与Cc2就只产生一个极点。如果不匹配,到底产生几个极点我不确定,我倾向于只产生一个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1、使用两个miller电容是因为分别需要对输出级上下的管子进行补偿,只用一个应该是不行的;2、能不 ...

看浮动栅的配置是什么意思,交流情况下中间的浮动栅不是低阻吗,为什么是视作无穷大开路而不是交流短路呢,我之前试过保证两个电容和不变,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似乎主极点基本不怎么变,但次级点好像不一样,也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