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怎么样学习设计有一定复杂度的FPGA应用

楼主(2019-09-29):
是这样的,小弟自己买了一块开发板自学FPGA。目前只能独立完成串口收发、I2C读写EEPROM之类简单的设计。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SPI FLASH、摄像头数据采集等相对比较复杂的应用时,常常是束手无策。开发板的卖家提供的教程也只是代码,注释少得可怜。目前也只能说是读懂代码,自己是很难想到这样的设计。     比如下面一张图是卖家的教程里面关于摄像头例程的架构图。然后卖家就贴出了没有注释的代码。想请教一下,如果已经大概想出这样一张图了,下一步是继续详细的规划每一个模块的IO信号然后写代码,还是直接写代码?

网友:
按照正规流程来说:
首先是需求,就是说打算做的东西需要满足什么样的功能,这东西主要应该是从市场过来。
其次就是根据需求,对需求进行分解,定义系统的spec,在这过程中,需要了解当前业界的做法,同时还需要评估各种做法的优缺点,选择最优的方案。(这个基本上是大的方针,大的框图,各个大模块之间的接口,计算数据带宽,数据吞吐率)
接下来就是详细设计方案设计,根据定下来的方案,详细设计每个子模块的框图,定义出各个子模块的接口。
接下来就是写代码。代码完成后就是验证。验证完成后,上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