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9-09-30):
三极管vpnp5-mv在电路上没有标注有衬底,所以是就不用画衬底吗?

网友:
三极管不就是三端器件吗?不知道衬底指的是?

网友A:
PW        ---    E
NW        ---    B
PSUB    ---    C

网友B:
怎么不要,不仅要psub而且一般要加双环,因为三极管有噪声,要把他和别个隔离开~pusb怎么加都不会错,要知道看不见的地方都是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        ---    E
NW        ---    B
PSUB    ---    C

那这个C 调出来的管子自身不就是有吗,就不用了再加Guarding R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要,不仅要psub而且一般要加双环,因为三极管有噪声,要把他和别个隔离开~pusb怎么加都不会错,要知 ...

嗯额不太明白你说的psub,能给科普一下这方面吗

网友:
衬底不是画不画的问题,是看你放在哪里。放在n井上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W        ---    E
NW        ---    B
PSUB    ---    C

PW 是什么?画版图基本器件的结构还是要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要,不仅要psub而且一般要加双环,因为三极管有噪声,要把他和别个隔离开~pusb怎么加都不会错,要知 ...

有噪声就要加双环?
为什么可以隔离噪声,那guarding接什么电位?C端又接什么电位?
psub ring也不能乱加的,版图真不是搬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W 是什么?画版图基本器件的结构还是要搞清楚啊

你这人什么意思,只知道嘲讽,你觉得别人说的不好,你有自己的见解不能给楼主个回答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人什么意思,只知道嘲讽,你觉得别人说的不好,你有自己的见解不能给楼主个回答吗?
...

对不起
E是P+
建议做版图还是需要了解器件结构

网友(点评):
p+是掺杂的区域,形成的区域叫p-active/p-diffusion

网友:
应该有PDK吧,PDK调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只要分清楚E、B、C端口就可以,至于加不加环得看具体电路结构,比如是否噪声很大,有没有latch-up、ESD风险等等,相应的增加外围保护、隔离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
E是P+
建议做版图还是需要了解器件结构

p+的区域是掺杂,形成p-active/p-diffusion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