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版图 LSW小窗图层设置 保存为什么后缀的文件名

楼主(2019-09-30):
大家好,求教:

问题1:layout版图中  LSW小窗图层我设置只显示常用的一些图层   请问保存什么后缀的文件名呢?

问题2:点击选中某一图层,怎么知道是用的LSW窗口中哪一个图层呢?

问题3:我选择只显示了一些图层,然后又发现还有个图层也要显示,怎么添加显示呢?

注:我用的是cadence51的版本,请帮我说下适用于51的操作方法和一些高级的快捷键。

谢谢哇!

楼主:
问题1我已解决了,保存时自己命个文件名就可以,不需要后缀。

大家帮我解答下其余两个问题哈

楼主:
哎 问题1还是没有解决  虽然能保存一个文件,但是Load的时候还是不行!

网友:
同样新手,514我们是自己写了layoutkey.il的文件,然后load了,这个文件中可以自己加不冲突的快捷键

楼主:
怎么让某一图层不显示而其他的显示?

例如,点了NV按钮图层都不显示,然后我选择了A、B、C、D四个图层显示出来,这时又想D图层不要显示,那么怎么撤销显示D图层呢?

不要告诉我点NV后再重新选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让某一图层不显示而其他的显示?

例如,点了NV按钮图层都不显示,然后我选择了A、B、C、D四个图层显示 ...

点击鼠标中键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