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测试的芯片还是坏的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2019-09-30):
(图片)

网友A:
很难回答

测试覆盖率比较关键。覆盖率低,虽然机台测试pass,但是复杂应用fail几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B:
零,开始测试前有QA测试呢,QA测试就能评估比例了,你要是担心漏测,增加QA测试数量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如果说测试PASS的芯片坏了有几种可能性,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1. 测试设计覆盖不全。
2. 测试完芯片存储环境不好。
3. ES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回答

测试覆盖率比较关键。覆盖率低,虽然机台测试pass,但是复杂应用fail几率还是很高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开始测试前有QA测试呢,QA测试就能评估比例了,你要是担心漏测,增加QA测试数量就好。 ...

网友(2020-12-02):
概率由以下几点决定:
1.测试程序覆盖度不够,导致漏筛;
2.测试厂漏检、混料;
3.实际应用场景电路环境复杂,测试规格与实际应用要求不匹配
4.程序本身烧芯片,测试之后, 芯片损坏了

网友(2021-05-19):
几率很小,量产FT测试的时候,都会选一定数量的FT中的BIN1用来做QA测试(有的turnkey也称为EQC测试),通常情况下,QA必须100%pass。
当然不排除有些process defect的片子会出现

网友(2021-10-12):
基本万分之一以内

网友(2021-11-16):
你说的就是DPPM么,一般几百吧,做得好的十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