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应该使用什么db

楼主(2019-10-01):
芯片设计中的库文件db有bc_db, wc_db, typ_db, 在跑spyglass时,该使用什么类型的db?

楼主:
找到了:read_file -gateslib xxx.db

网友:
这是对工艺不同要求的三个库文件BC温度要求是零下40度,WC一般是125度(ss0p99v125c),TYP是25度,所以根据需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