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先进工艺制程,数字IC设计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楼主(2019-10-03):
对于数字前端设计,我们怎么从架构设计开始考虑工艺对寄存器之间的组合逻辑级联数、时钟树、复位树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呢?

网友:
请记住:
       PPA:performance,power and area。

工艺越先进,
                  1,supply 电压就低,这样功耗就下降,
                  2,速度越快,同样的design在180nm的工艺下,可能跑到50M,到40nm,可以跑到100M都很轻松。

网友(2020-05-19):
考虑太多,先把代码功能写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