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run failed

楼主(2019-10-03):
运行PvS进行QRC,QRC貌似运行了一段时间,直接failed,也不提示什么错误!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 64-bit Parasitic Extractor - Version
18.1.2-s132 Thu May 10 00:43:37 PDT 2018
-------------------------------------------------------------------------------------------------------------------
                                    Copyright 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NFO (LBRCXM-642): Constructing the RCX run script

Forking: agdsPrep -V -rundi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 -outdi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 -sch -df2 -e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gds.map:inv.alm,inv.ilf -pl inv.ports -mcell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inv.hcl -d inv.devtab -l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lvsfile -i inv.ixf,inv.lph,inv.sph:inv.gdx -n inv.nxf,inv.stl:inv.gnx -s inv_pin_xy.spi:inv.xcn,hccidtmfile
INFO (LBMISC-215205):
***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Techgen -trans VERSION 18.1.2 Linux 64 bit - (Thu May 10 00:43:37 PDT 2018)  ***

INFO (CAPGEN-41199):

Techgen -trans results will be written to directory: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

WARNING (CAPGEN-41446): Substrate layer 'gate_hvox' will b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during extraction due to incomplete p2lvs mapping. This may lead to
        unintended results.

INFO (CAPGEN-41737): Lvs layers ba_qpl ca_qpl cdmmt d_cswtm_m3 d_dpvc d_ds_b d_ds_c d_ds_ct dnwtrm dnwtrm1 dpwtrm dpwtrms e1_qpv e2_qpv e3_qpv e4_qpv e_qnva e_qnva2 e_qnvb e_qnvc e_qpscr e_qpvh e_qpvha ea_qpl eqnvara eqnvarb eqnvarc ldw_05 m1csw m2csw m3atr m3atrm m3btr m3btrm m3csw m4csw n_dpol ngdif npdct nwtrm nwtrm07 p_dpol pgdif pwtrm pwtrm02 tdiff are not mapped in layer_setup file

rcxspice took  0.03 user, 0.02 sys, 0.00 elapsed, 7616.0 kbytes
Forking:  /home/soft/cadence/installs/EXT181/tools/extraction/bin/64bit//capgen -techdir /home/samuel/XFAB_XH035/xh035/cadence/v6_6/QRC_pvs/v6_6_2/XH035_1021/QRC-Typ -inc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inv.ilf -lvs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inv.xcn -lvsvia -p2lvs /home/samuel/XFAB_XH035/xh035/cadence/v6_6/QRC_pvs/v6_6_2/XH035_1021/QRC-Typ/qrcTechFile -reseqn -sw3d -encrypt -no_vertical_cap poly1,poly2 -no_vertical_cap met2,cmm -p poly1,thinox_gate,gate_thinox -p poly1,HVox_gate,gate_hvox -dsub ndiff,pdiff,apwel3t,anwtrm,BULK -mos_diff_ap_nw -length_units meters -cap_unit 1.0 -cap_ground_layer BULK -blocking gatePoly,fox,poly1 -blocking cpp_pw:0.0025,poly1,fox -blocking cpp_nw:0.0025,poly1,fox -blocking cpp_bg:0.0025,poly1,fox -blocking d_cswt:0.1,fox,poly1,met1,met2,met3 -blocking d_cswtf:0.1,fox,poly1,met1,met2,met3 -blocking d_cswtm:0.1,fox,poly1,met1,met2,met3,met4 -blocking cmm3,fox,met2 -blocking cpod_blk:0.0025,gate_thinox,poly1 -blocking cpodhv_blk:0.0025,gate_thinox,poly1 -blocking d_cpodi:0.0025,gate_thinox,poly1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
The supplied design data will be treated as a HIERARCHICAL design

Successfully created RCX script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rcx.sh'
INFO (LBRCXM-783): Creating runtime extview.rul file :
/home/soft/cadence/installs/EXT181/tools/extraction/bin/64bit//icellToQrc -ext cap -i /home/samuel/XFAB_XH035/xh035/cadence/v6_6/QRC_pvs/v6_6_2/XH035_1021/QRC-Typ/extview.trp -x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inv.xcn

*INFO: Reading file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extview.trp"

*INFO:In trp file: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extview.trp, schematic transfer is not requested
*INFO:Therefore, output_db -cdl_out_map_directory is not mandatory

INFO (LBRCXU-108): Starting

/home/soft/cadence/installs/IC617/bin/qrcToDfII -extract cap -run_name inv -cdlout_run_di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 -check_cell_view FALSE -device_finger_delimiter @ -extracted_view analog_extracted -lvs_source agds -cap_models yes -capacitor p_cap auLvs PRIMLIB -res_models yes -cap_prop_name c -t -extview_tmp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extview.tmp -run_di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 -lib_name TESTA -cell_name inv -view_name layout -extview_rul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extview.rul -server /home/soft/cadence/installs/EXT181/tools/extraction/bin/64bit//../shapeServer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7s.
device nmos M nfet nmos auLvs PRIMLIB D G S B
Loading XH035_Pcell.cxt
Loading XfPcellCore.cxt
Loading XfSktTools.cxt
Loading XfTechXh035.cxt
nil
Initializing library.
Finished Initializing Library .
    Technology specific Skill code: 'xh035 v6.0.1' loaded.
    Generic PcellKit: '1325' loaded.
    Generic Pcell Skill Tools: 'skillTools_v2.9.0' loaded.
device pmos M pfet pmos auLvs PRIMLIB D G S B
device p_dw D p_nwd p_dw auLvs PRIMLIB PLUS MINUS

All device symbols for the extracted view are present.

INFO (LBRCXU-114): Finished /home/soft/cadence/installs/IC617/bin/qrcToDfII

INFO (LBRCXM-581): Checked out '1' license(s) for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L 18.10

INFO (LBRCXM-608): Executing command
   /home/soft/cadence/installs/EXT181/tools/extraction/bin/64bit//assura_rcx -V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rcx.sh

INFO (ASSREXT-35013):

     ***    assura_rcx VERSION 18.1.2 Linux 64 bit - (Thu May 10 00:43:37 PDT 2018)    ***

        ***************************************************
        *                                                    *
        * Copyright (c) 201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IS UNPUBLISHED PROPRIETARY          *
        *  INFORMATION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THE COPYRIGHT NOTICE DOES NOT          *
        *               EVIDENCE PUBLICATION                  *
        *                                                    *
        ***************************************************
INFO (ASSREXT-35300): *** Command L174 starts:

agds2rcx -np 2 -V -H satfile -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inv.xcn -crundi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 -unit meters -df2 -xgl -pl inv.ports -f inv.alm -lnn inv.lnn -pnet 5 -pinst 6 -pdev 7 inv.agf inv_pin_xy.spi
        ***************************************************
        *                                                    *
        * Copyright (c) 201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IS UNPUBLISHED PROPRIETARY          *
        *  INFORMATION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THE COPYRIGHT NOTICE DOES NOT          *
        *               EVIDENCE PUBLICATION                  *
        *                                                    *
        ***************************************************
INFO (AGDSEXT-30016):
setting dbunit 1e-09 1 1e-09

agds2rcx took 0.06 user, 0.04 sys, 1.00 elapsed, 1228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03): *** Command L174 agds2rcx finished

Input stage took  0.06 user, 0.04 sys, 1.00 elapsed, 436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9): Resistance data preparation stage started at Thu Oct  3 20:55:48 2019

INFO (ASSREXT-35304):
Number of tasks to begin with are 91

INFO (ASSREXT-35329): Resistance data preparation stage started at Thu Oct  3 20:55:48 2019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192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193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192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27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192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90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194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193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280.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193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9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195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194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09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194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8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179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195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19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195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7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180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180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180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6

INFO (ASSREXT-35299): *** L161 'mv'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85

INFO (ASSREXT-35299): *** L164 'mv'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84

INFO (ASSREXT-35299): *** L201 'beginFlattenInputs'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83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06 'flattenTransistorData'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179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179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2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05 'flattenTransistorData'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05 on processor #1: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696.0 kbytes
  flatnet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11760.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05 'flattenTransistorData'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07 'flattenDiodeData'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06 on processor #2: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68.0 kbytes
  flatnet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11724.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06 'flattenTransistorData'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0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09 'flattenLayers'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09 on processor #2: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67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09 'flattenLayers'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9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14 'flattenLayers'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14 on processor #2: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60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14 'flattenLayers'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8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08 'flattenLayers'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07 on processor #1: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24.0 kbytes
  flatnet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11664.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07 'flattenDiodeData'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7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13 'flattenLayers'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13 on processor #1: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560.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13 'flattenLayers'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6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10 'flattenLayers'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08 on processor #2: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864.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08 'flattenLayers'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5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11 'flattenLayers'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10 on processor #1: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61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10 'flattenLayers'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4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12 'flattenLayers'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11 on processor #2: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62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11 'flattenLayers'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3

INFO (ASSREXT-35299): *** L202 '/bin/mv'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72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03 'flatnet'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12 on processor #1:

  flattub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66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12 'flattenLayers'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1

INFO (ASSREXT-35299): *** L215 'endFlattenInputs'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70

INFO (ASSREXT-35299): *** L186 'cat'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69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03 on processor #2:

  flatnet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1177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03 'flatnet'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8

INFO (ASSREXT-35299): *** L221 'findCapGround'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67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04 'netprint'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04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04 'netprint'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6

INFO (ASSREXT-35308): *** Command L224 'reconnect' starts:

INFO (LBRCXM-610): Extraction finished.

INFO (LBRCXU-108): Starting

/home/soft/cadence/installs/IC617/bin/qrcToDfII -extract cap -run_name inv -cdlout_run_di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 -check_cell_view FALSE -device_finger_delimiter @ -extracted_view analog_extracted -lvs_source agds -cap_models no -capacitor p_cap auLvs PRIMLIB -res_models no -cap_prop_name c -extview_tmp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extview.tmp -run_dir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 -lib_name TESTA -cell_name inv -view_name layout -extview_rul /home/samuel/XFAB_XH035/PRJ3V_M4/PvsLVS/inv/svdb/inv/extview.rul -server /home/soft/cadence/installs/EXT181/tools/extraction/bin/64bit//../shapeServer
INFO (ASSREXT-35320): *** Command L224 'reconnect' finished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5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0 'grow'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4 'createEmptyLayer'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4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4 'createEmptyLayer'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4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7 'createEmptyLayer'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0 on processor #1:

  grow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984.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0 'grow'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3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1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7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7 'createEmptyLayer'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2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5 'createEmptyLayer'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1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1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1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2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5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5 'createEmptyLayer'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0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6 'createEmptyLayer'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2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1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2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9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43 'createEmptyLayer'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6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6 'createEmptyLayer'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8

INFO (ASSREXT-35299): *** L234 '/bin/cp'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57

INFO (ASSREXT-35299): *** L232 '/bin/cp'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56

INFO (ASSREXT-35299): *** L233 '/bin/cp'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55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55 'grow'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43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43 'createEmptyLayer'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4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54 'xytoebbox'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54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54 'xytoebbox'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3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73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55 on processor #2:

  grow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760.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55 'grow'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2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56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73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43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73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74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56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9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56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0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57 'epick'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74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25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74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9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58 'grow'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57 on processor #2:

  epick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584.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57 'epick'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8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63 'grow'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63 on processor #2:

  grow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76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63 'grow'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7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75 'stamp'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58 on processor #1:

  grow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924.0 kbytes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3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58 'grow'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6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59 'stamp'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75 on processor #2:

  stamp took  0.01 user, 0.03 sys, 0.00 elapsed, 7489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75 'stamp'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5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66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59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59 'stamp'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4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60 'emerg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66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220.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66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3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79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60 on processor #1:

  emerg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49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60 'emerg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2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76 'stamp'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79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7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79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80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80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29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80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40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81 'stamp'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76 on processor #1:

  stamp took  0.03 user, 0.02 sys, 0.00 elapsed, 7449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76 'stamp'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9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77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81 on processor #2:

  stamp took  0.03 user, 0.01 sys, 0.00 elapsed, 7476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81 'stamp'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8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94 'grow'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77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9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77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7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98 'grow'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94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560.0 kbytes
  merge input fil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04.0 kbytes
  grow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04.0 kbytes
  sort edges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04.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94 'grow'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6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82 'stamp'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98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632.0 kbytes
  merge input fil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76.0 kbytes
  grow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76.0 kbytes
  sort edges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77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98 'grow'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5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99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99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99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4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85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85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85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3

INFO (ASSREXT-35299): *** L311 'mv'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32

INFO (ASSREXT-35299): *** L301 '/bin/mv'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3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390 'emerg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390 on processor #1:

  emerg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480.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390 'emerg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30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391 'emerg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391 on processor #1:

  emerg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349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391 'emerg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9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86 'netprint'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86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86 'netprint'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8

INFO (ASSREXT-35299): *** L278 '/bin/rm'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27

INFO (ASSREXT-35299): *** L305 '/bin/rm'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26

INFO (ASSREXT-35299): *** L253 '/bin/cp'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25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61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61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7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61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4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64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64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1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64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3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65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65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436.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65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2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67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67 on processor #1: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29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67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95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95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95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0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302 'relocat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302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302 'relocat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19

INFO (ASSREXT-35299): *** L262 '/bin/rm'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18

INFO (ASSREXT-35299): *** L297 '/bin/mv'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17

INFO (ASSREXT-35299): *** L293 '/bin/cp'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16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304 'emerg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82 on processor #2:

  stamp took  0.02 user, 0.02 sys, 0.00 elapsed, 74524.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82 'stamp'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15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283 'geom'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304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304 'emerg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14

INFO (ASSREXT-35299): *** L292 '/bin/cp'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13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303 'emerg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283 on processor #2:

  geom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439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283 'geom'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12

INFO (ASSREXT-35299): *** L284 '/bin/rm'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11

INFO (ASSREXT-35299): *** L296 '/bin/rm'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10

INFO (ASSREXT-35299): *** L300 '/bin/rm'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9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303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303 'emerg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8

Capacitance data preparation stage took  0.40 user, 0.34 sys, 0.00 elapsed, 516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34): Capacitance data preparation stag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t Thu Oct  3 20:55:48 2019

INFO (ASSREXT-35335): pax16 started at Thu Oct  3 20:55:48 2019

INFO (ASSREXT-35308): *** Command L397 'pax16' starts: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7s.
INFO (PAXSXTN-142068): Forked command: SIP 1

  2d sip generation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5608.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8): Forked command: SIP 2

  2d sip generation took  0.00 user, 0.01 sys, 0.00 elapsed, 25668.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8): Forked command: SIP 3

  2d sip generation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5680.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0

  pax16_rdpaxcmd took  0.01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1468.0 kbytes
  pax16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2000.0 kbytes
INFO (LBCLV-5347): spice2db warning: Duplicate dev "MM0" in cell "inv" renamed "MM0@1"

device nmos M nfet nmos auLvs PRIMLIB D G S B
Loading XH035_Pcell.cxt
Loading XfPcellCore.cxt
Loading XfSktTools.cxt
Loading XfTechXh035.cxt
nil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6

  pax16_rdpaxcmd took  0.00 user, 0.01 sys, 0.00 elapsed, 21388.0 kbytes
  INFO (PAXSXTN-221338): 1 capacitors are blocked, with a total value of 3.283E-19

  pax16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3700.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4

  pax16_rdpaxcmd took  0.01 user, 0.01 sys, 0.00 elapsed, 21348.0 kbytes
  pax16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3472.0 kbytes
INFO (LBRCXU-111): Warning /home/soft/cadence/installs/IC617/bin/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

INFO (LBRCXU-112): Warning Status 139

INFO (LBRCXU-113): Warning QRC execution terminated

*****  aveng fork terminated abnormally  *****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8

  pax16_rdpaxcmd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1372.0 kbytes
  pax16 took  0.02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4208.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5

  pax16_rdpaxcmd took  0.01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1436.0 kbytes
  pax16 took  0.03 user, 0.07 sys, 0.00 elapsed, 23192.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9

  pax16_rdpaxcmd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1392.0 kbytes
  pax16 took  0.01 user, 0.01 sys, 0.00 elapsed, 21832.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7

  pax16_rdpaxcmd took  0.02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1348.0 kbytes
  pax16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1788.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1

  pax16_rdpaxcmd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1440.0 kbytes
  pax16 took  0.01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3724.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2

  pax16_rdpaxcmd took  0.01 user, 0.01 sys, 0.00 elapsed, 21368.0 kbytes
  pax16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4000.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67): Forked command: PAX16 3

  pax16_rdpaxcmd took  0.00 user, 0.01 sys, 0.00 elapsed, 21392.0 kbytes
  pax16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23084.0 kbytes
INFO (PAXSXTN-142046): exec mergecap -filterfile maxnetfile -shm_id pax16_76084 -hashtabsize 65 -c capfile.pax,capfile.sip_1,capfile.sip_2,capfile.sip_3,capfile.sip_4,capfile.sip_5,capfile.sip_6,capfile.sip_7,capfile.sip_8,capfile.sip_9 capfile

pax16 took  0.31 user, 0.30 sys, 0.00 elapsed, 1972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0): *** Command L397 'pax16' finished

C stage took 0.31 user, 0.32 sys, 0.00 elapsed, 516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36): pax16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t Thu Oct  3 20:55:48 2019

INFO (ASSREXT-35337): Output stage started at Thu Oct  3 20:55:48 2019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7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404 'relocat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416 'flatlabel'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416 on processor #2:

  INFO (FLTLBL-89003): exec labsort -V L1T0

  INFO (FLTLBL-89003): exec labsort -V L2T0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416 'flatlabel'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6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410 'createDIODEModelFile' starts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410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410 'createDIODEModelFile'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5

INFO (ASSREXT-35299): *** L445 'mv'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4

INFO (ASSREXT-35299): *** L465 'cat' executed directly

INFO (ASSREXT-35307): tasks left are 3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404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404 'relocat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2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422 'xreduce'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422 on processor #1:

  INFO (XREDUCE-199138): Command L0 'xreduce' starts on processor #1: time:Thu Oct  3 20:55:49 2019 partition: 1

  INFO (XREDUCE-199138): Command L1 'xreduce' starts on processor #2: time:Thu Oct  3 20:55:49 2019 partition: 2

  INFO (XREDUCE-199139): Command L1 'xreduc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time:Thu Oct  3 20:55:49 2019 partition: 1

  INFO (XREDUCE-199141): Forked command: xreduce 1

    INFO (XREDUCE-199108): d1 option renamed 0 nets

    INFO (XREDUCE-199109): minR option removed 0 resistors (0%)

    INFO (XREDUCE-199054): Total number of capacitors in capfile is 3

    INFO (XREDUCE-199065): minC small capacitor decoupling set to 0.1%

    INFO (XREDUCE-199066): minC option decoupled 0 capacitors in capfile

    INFO (XREDUCE-199067): the number of capacitors decreased by 0 (0%)

    xreduc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10948.0 kbytes
  INFO (XREDUCE-199139): Command L2 'xreduce' finished on processor #2: time:Thu Oct  3 20:55:49 2019 partition: 2

  INFO (XREDUCE-199141): Forked command: xreduce 2

    INFO (XREDUCE-199108): d1 option renamed 0 nets

    INFO (XREDUCE-199109): minR option removed 0 resistors (0%)

    INFO (XREDUCE-199054): Total number of capacitors in capfile is 2

    INFO (XREDUCE-199065): minC small capacitor decoupling set to 0.1%

    INFO (XREDUCE-199066): minC option decoupled 0 capacitors in capfile

    INFO (XREDUCE-199067): the number of capacitors decreased by 0 (0%)

    xreduc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10992.0 kbytes
  INFO (XREDUCE-199054): Total number of capacitors in capfile is 5

  INFO (XREDUCE-199052): mergecap required for 0 (0%) of 9 nets

  xreduce took 0.04 user, 0.02 sys, 0.00 elapsed, 1098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422 'xreduce'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23): tasks left are 1

INFO (ASSREXT-35309): *** Command L432 'advgen' starts on processor #1:

INFO (ASSREXT-35316): ****** For command L432 on processor #1:

  process netfile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12188.0 kbytes
  INFO (ADVGN-5347): spice2db warning: Duplicate dev "MM0" in cell "inv" renamed "MM0@1"

  INFO (ADVGN-5763): spice2db warning: No reference for dev "DD3" in subckt inv renamed "DD3_unmatched"

  advgen took:  0.11 user, 0.18 sys, 0.00 elapsed, 12492.0 kbytes
INFO (ASSREXT-35321): *** Command L432 'advgen' finished on processor #1

Output stage took  0.19 user, 0.23 sys, 1.00 elapsed, 5168.0 kbytes
INFO (ASSREXT-35338): Output stag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t Thu Oct  3 20:55:49 2019

assura_rcx took:  0.00 user, 0.00 sys, 0.00 elapsed, 5168.0 kbytes

网友(2020-02-19):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都是qrc时fail了,log的最后一句和你的一样 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20-03-27):
有一种说法是 用正版的lic就不会,各位看看是否如此?

网友:
ext的tool不能 patch,用正版的tool+正版lic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0-07-15):
有一种可能,缺少库文件,你换其他版本run一下,就有可能会提示,有些版本不提示

网友A(2021-03-30):
我出的是提取成功,但是av_extrated的文件大小是0

网友:
和我的问题一样啊,是不是181以后的版本用patch不行啊,151 152都没问题

网友(2021-10-13):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2021-12-22):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楼上解决了没?

网友B(2022-07-13):
引用 网友A:
我出的是提取成功,但是av_extrated的文件大小是0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解决了吗?

解决了升级QRC到20版本

网友(2023-01-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8-30):
请问楼上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4-05-20):
提出来目测是正常的,还需要管吗?

网友(2024-10-17):
你好,后来解决了么?

网友(2024-11-22):
INFO (LBRCXU-111): Warning /home/soft/cadence/installs/IC617/bin/qrcToDfII exit with bad status  INFO (LBRCXU-112): Warning Status 139  INFO (LBRCXU-113): Warning QRC execution terminated

这里不是说这个工具退出了吗?那就是生成了extview.tmp文件,但是qrcToDfII没工作,就是没有生成DfII格式的最终提取文件

我感觉这个顺序好像反了,感觉这句话之后的句子是在生成extview.tmp,但是前面就要把qrc生成的extview转化成DfII,顺序出错了,因此提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