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delay_caculation中报出的transition和slew rate有关吗

楼主(2019-10-04):
在slew rate设置成0.5的情况下 lib库里的数据应该是10%-90%的数据那请问report_delay_caculatio报出来的transition也是10-90的数据吗?还是30-70的数据?
因为在查表的时候跟报出来的数据一直不匹配,所以考虑是不是理解上出现了问题
新手小白 求解答~

网友:
10~90还是30~70不必纠结,在K库的时候已经定好了,查文档会有说明。重要控制好transition大小,会根据transition和load来查表,load一般来说不是很大fanout不会有问题,有问题了下一级的transition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