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要读写Micron的DDR芯片,DDR controller都是自己设计写的源代码,还是有Xilinx的IPcore

楼主(2019-10-04):
大家都是自己写RTL code来实现DDR controller吗?谢谢!

网友:
如果有能力可以写一个的

网友:
Xilinx有现成的,还不要钱,为什么自己写?

网友:
自己写难度大,然后性能不一定够

网友:
一般都是买ip,自己写除非把协议吃透,否则代价太大

网友:
这个看你设计的目标:
如果最终只是FPGA,当然就选对应的FPGA的IP。
如果最终是芯片,那么就买第三方的IP或者自己开发。

网友(2021-01-06):
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绝大多数都是读数据的场景下自己写的RTL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