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学习verilog还是直接上system verilog

楼主(2019-10-05):
感觉sv啥都能干了。

网友:
设计的还是大部分用的verilog,验证都是用的sv

网友:
设计还是先从Verilog开始,Verilog用顺手了,再去试着用SV

网友:
for design,两个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好的, 找个本 夏宇闻的 verilog 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开始学习

网友:
设计大多数都是用verilog,并且verilog较SV简单易学,其实也可以用来验证,不过sv和uvm验证更普遍,用起来更简单,语法和用法更加的open

网友:
两个肯定都要会,先从verilog学呗,因为简单。

工作里,很多老的legacy设计都是verilog甚至是VHDL, 新做的设计尽量用systemverilog, 可以让代码更简洁。想看懂testbench那就更必须要了解systemveirlog了。

网友(2019-11-26):
肯定先是verilog,把组合时序搞懂了再学sv。sv更像软件语言,做验证还行,做设计的话感觉目前工具支持的还不够友好。

网友:
2个都要学,如果用sv做设计,好多工具不支持sv的一些语法,估计会被设计老大骂死,如果只会用v去做验证,估计会被验证老大骂死

网友(2020-05-14):
肯定是verilog呀,估计很少有公司用SV做设计吧

网友:
先学Verilog,再学SV,设计用SV会更简洁,不过需要注意哪些子集是可综合的。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数字芯片作坊记 有一篇文章做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