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宏定义

楼主(2019-10-05):
有没有放假依然坚持在一线的大佬,能不能解释下,下面这段宏定义什么意思,把这个宏定义去掉应该怎么写呢
`DV_CHECK_RANDOMIZE_WITH_FATAL(instr_list[i],
        // The last instruction cannot be branch instruction as there's no forward branch target.
       if((i == instr_list.size() - 1) || no_branch) {
          category != BRANCH ;
        }
       if(no_load_store) {
        !(category inside {LOAD, STORE});
       })

// Shorthand for common foo.randomize() with { } + fatal check
`ifndef DV_CHECK_RANDOMIZE_WITH_FATAL
  `define DV_CHECK_RANDOMIZE_WITH_FATAL(VAR_, WITH_C_, MSG_="Randomization failed!", ID_=`gfn) \
    `DV_CHECK_FATAL(VAR_.randomize(), MSG_, ID_, with { WITH_C_ })
`endif

`ifndef DV_CHECK_FATAL
  `define DV_CHECK_FATAL(T_, MSG_="", ID_=`gfn, WITH_C_=) \
    `DV_CHECK(T_, MSG_,fatal, ID_, WITH_C_)
`endif

`ifndef DV_CHECK
`define DV_CHECK(T_, MSG_="", SEV_=error, ID_=`gfn, WITH_C_=) \
    if (!(T_ WITH_C_)) begin \
      `uvm_``SEV_(ID_, $sformatf("Check failed (%s) %s ", `"T_`", MSG_)); \
    end
`endif
看了好久都没能搞出来,哪位大佬能解释解释,感谢。

网友A:
看起来就是检查随机是否失败,如果失败就打印uvm_error带上一些关键信息。你这些都是定义,有没有使用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检查随机是否失败,如果失败就打印uvm_error带上一些关键信息。你这些都是定义,有没有使用实例 ...

我的意思是现如何将第一个宏定义给去掉,不用他的那种方法来描述,就用简单的sv来描述过程,应该如何修改呢?

楼主:
其实是我自己没有完全弄懂别人的代码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宏给去掉,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

网友A:
确实是你没有弄懂,这就是4个宏的嵌套,你一级一级的去解析出来,就是一段SV程序了。第一个宏有两个入参,一个是变量,一个是约束。

网友B:
宏的可读性确实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的可读性确实不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我自己没有完全弄懂别人的代码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宏给去掉,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 ...

一半一半,我也看出来是三个宏嵌套,就是一层一层解析出来有问题,不知道最终的宏在干嘛,这种写法也是第一次遇到,百度也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你没有弄懂,这就是4个宏的嵌套,你一级一级的去解析出来,就是一段SV程序了。第一个宏有两个入参, ...

一半一半,我也看出来是三个宏嵌套,就是一层一层解析出来有问题,不知道最终的宏在干嘛,这种写法也是第一次遇到,百度也查不到

网友C:
感觉不止三层,还有 `gfn, `uvm_* 都是宏。
自己耐心点展开就好。
`" 表示 ",
`` 是拼接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91420409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感谢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止三层,还有 `gfn, `uvm_* 都是宏。
自己耐心点展开就好。
`" 表示 ",

我觉得就是三层哎,第一个是源代码,下面三个是宏嵌套,所以就三层啊,主要就是最外面一层的很多语法没有弄明白,都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没有第一个宏使用的实例吗?那就不好改了。

网友D:
就是个randomize() with {}的约束检查, 随机失败打印`uvm_fatal Randomization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randomize() with {}的约束检查, 随机失败打印`uvm_fatal Randomization failed!

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home/wlxu/riscv-dv/riscv-dv-master-0807/out_2019-10-17/vcs_simv because of a fatal signal

During Randomize call called at ./src/riscv_instr_stream.sv, 191
Randomize serial number=12278
这种算是随机化失败的例子吗?还是这种是属于软件的问题?不属于随机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