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综合的时候,有哪些warning必须消除的

楼主(2019-10-06):
  进行DC综合后,最后在checkdesign的时候 有些warning,不知道是否需要一定消除掉。
另外想再请教一下,warning后面的代码,去哪里找对应的比较好。

网友:
这些一看就和设计相关问一下设计吧。后面的warning code可以起一个DC 用man看一下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