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mos调整管在一些工艺角下进入线性区,请教怎么修改。。。

楼主(2019-10-07):
求助,要怎么改前级的运放,误差放大器就是普通的差分放大器,一级的,补偿是片外电容esr补偿,

网友:
应该再表述的更详细一些,什么工艺角,什么负载,什么温度。

楼主:
125度,ss下,负载是用电流源代替

网友A:
即使线性区,又会怎么样?

网友B:
ss corner 进入线性区说明你设计的裕度不够大,两个方法可以改善:
(1)应该考虑提高pmos的gate端的电压;
(2)或者增加pmos的数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 corner 进入线性区说明你设计的裕度不够大,两个方法可以改善:
(1)应该考虑提高pmos的gate端的电压;
...

提高pmos调整管的栅极电压,这样做不是更会是p管进入线性区吗??还有我将这个p管的尺寸改大了,管子就进入了饱和区。这么做和并联管子是一个作用,即增大宽长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线性区,又会怎么样?

特性变差了,,psr只有十几db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高pmos调整管的栅极电压,这样做不是更会是p管进入线性区吗??还有我将这个p管的尺寸改大了,管子就进 ...

不是的,你好好想想,你PMOS的D端是LDO的输出,电压是恒定的,也就是说你的Vds电压是恒定的,进入线性区,说明是G端电压不够高啊,当然需要抬高G端电压。实际上你增大PMOS的尺寸后,G端静态工作点被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你好好想想,你PMOS的D端是LDO的输出,电压是恒定的,也就是说你的Vds电压是恒定的,进入线性区 ...

学习了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B:
ss corner 进入线性区说明你设计的裕度不够大,两个方法可以改善:
(1)应该考虑提高pmos的gate端的电压;
...

请问除了增大pmos尺寸,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抬高G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