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从1 bit变成4 bit

楼主(2019-10-07):
我做了一个一阶一位的sigma delta ADC, 然后改成4 bit之后就不行了,我想问一下是DAC的反馈电流需要重新调整吗?还是说阻抗要改?和Rin的关系变了?我用的一阶opamp是米勒补偿运放。小白一枚,多多包涵。谢谢。

网友:
首先做系统级行为建模分析,verilogA或者simulink之类的
行为模型都没搞清楚做啥电路?设计参数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