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流舵数模转换器(Current-steering DAC)的输出阻抗问题

楼主(2019-10-08):
最近在设计电流舵数模转换器(Current-steering DAC)产生了一点问题,采用分段式结构(Segmented),前五位作MSB,后七位作LSB,MSB通过解码器,LSB通过相同的数字门以保证延时相同,然后这些信号来控制MOS管开关管的打开与关闭来决定MOS管电流镜管是否流过电流。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想通过一个电阻负载,在电阻上产生一个电压,但是由于输出阻抗不够大,当有多个单元(unit cell)并联时,输出电阻就变小了,在电阻上产生的电压变得非线性,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开关管的输出阻抗较大,电流通过开关管后就已经在开关管上分得了较多的电压,导致在电阻上的摆幅难以达到较大值(电源电压2.5V,希望输出电压最高能达到2V),这种又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2021-05-09):
OIC 输出电阻调制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篇经典文献

网友(2022-01-24):
想问一下,这个变压器是如何将电压提升的呢?

网友(2023-01-05):
楼主最后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2023-03-31):
非线性应该可以通过降低电阻负载的大小来减小,